z99D怪问题

楼主(2011-12-12):
一台华硕Z99D机器,能点亮,LOGO跳过去后就是一个光标直闪,U盘,光盘,引导都不行 三合一的桥换了 显卡找个好的机子点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麻烦遇见过的指点下

网友:
换桥后,可以刷BIOS看一下

网友:
看看外设有没有问题  时钟频率对不对

网友:
我修过的此类故障一般是桥和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刷BIOS好的。

网友(点评):
外设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啊。

网友A:
刷bios不行就换个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不行就换个桥吧

桥换了的 连显卡都换了

网友:
恩我也遇到过应该是BIOS你在刷个试试

网友:
期待楼主找到原因  分享

网友B:
外接设备全部拆了没有,我修过IBM T4的机器光驱坏了会这样。

网友:
说得好 拆外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设备全部拆了没有,我修过IBM T4的机器光驱坏了会这样。

裸板点的一样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装过系统了吗?大部分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BIOS问题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换南桥一般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麻烦问下刷BIOS提示ID不匹配 那种是芯片型号不对吗 强制刷能解决吗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是AMD的CPU吧。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有两点要注意,1,这个你有装硬盘没有?2.你有装BIOS电池没有?能进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