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海信42寸液晶电视不能开机

楼主(2011-12-12):
电视型号:TLM42V68PK  插上电源打开开关后 指示灯亮红灯 测量电源板 无24V 12V  有5V  电源板板号:RSAG7.820.1673/ROH VER.F   没图纸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很急 在线等

网友:
检查机器,无24V 12V ,更换电源板,此机修复

网友(点评):
确定是电源板故障了 去掉负载 短接STB 5V-S 还是没有 24V 12V 难道就没法修了吗

网友:
电源最好修了。换板还赚什么啊

网友(点评):
赚个坏板啊,哈哈

网友:
4楼的正解,呵呵
液晶的也就修修电源板,高频中放什么的,别的还想修嘛?

动液晶屏么,那个好像比整返修台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