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9400GT 256M DDR3 花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12):
ONDA 9400GT 256M DDR3花屏,测试结果 FBC[63:32]出错,三星07年第46周的颗粒,短接得到显存排列图如下:更换修复。
同意楼主:
4.0
scofield491
同意楼主:
短接或者隔断内存数据线,看报错。而得到内存的分布顺序。。。

网友:
怎样短接?短接哪里啊

网友:
这谁看的懂啊,也不详细点

网友:
是否可以说的佃一点,让朋友们都掌点知识呀?????

网友:
怎么短接啊,好好补充补充啊,

楼主:
逐个短接显存数据线用测试

网友:
"短接"什么意思

网友:
短接和隔断数据线 指的是:显卡的GPU和显存间的传送数据线,人为造成故障后再到测试软件里看报错的位数,再来判断显存的排列顺序,一般这种做法 用在 四通道或多个显存的情况下用,一般双通道四到八个显存很好判断显存的排列顺序的。本网站有很多介绍如这个贴不知道的可以进去看下:<---AN卡显存排列方式--->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9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