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42——板号:K87开机无声音

楼主(2011-12-12):
装系统,打好驱动后,能看到右下角的小喇叭,但就是没声音。
量过声卡芯片的供电,不知下一步该从何下手?

网友:
以前是什么问题  耳机有声音吗  本子上有静音的按键吗

网友:
以前是不开机,可能是进水了,后来清洗下能开机了,但就是没声音,静音按键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A:
苹果的机的驱动要接顺序装的,我也碰到过一次,后来去百度一搜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机的驱动要接顺序装的,我也碰到过一次,后来去百度一搜知啦

苹果机子我记得开机不装硬盘,也应该有一个标志性的声音吧。可现在连这个声音也没有,是不是能排除软件性的故障呢?

网友:
可以进MAC OX系统看一下有没有声音

网友:
207装win要更新声卡驱动的。。。装个bootcamp更新一下   要3。0以上的版本

装osx要10。6

网友:
你应该先上苹果系统看看有没声音,确定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装上OS系统后有声音了,看来也不能老考虑硬件,适当的时候也应该先排除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