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弄了块致命N61 头疼

楼主(2011-12-12):
第一次发帖
本来故障是 必须cpu 有了温度后才能开机  大概就是开机后等个5分钟左右 然后重启 就亮了   后来刷了下bios
ok了  试了 2天也没有问题  关键是第3天的时候出问题了 开不了机了  开一下就断电  连续开机有时候代码98
看看 师傅们有什么高见

网友(点评):
单桥的桥很容易空焊,不妨加焊下试下,祝你好运

网友:
那个师傅帮帮 看看要不就赔钱了   给别人换了块 945

网友(点评):
单桥的虚焊,是通病,加焊桥吧

网友(点评):
加热桥通电试一下

网友(点评):
Au上945主板??我没看错吧

网友A:
C61必须换 C61怎么能换945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61必须换 C61怎么能换945呢?

客户  说想用intel 的主板呢          然后 我就给了他 945 + 820        他的用 4000+ nc61

网友(点评):
那就行不容易坏

网友B:
桥虚焊了吧,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虚焊了吧,加焊试试

谢谢了  修过显示器 笔记本屏什么的  主板感觉有点头疼

网友C:
98的代码是刷BIOS吧!你BIOS没刷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98的代码是刷BIOS吧!你BIOS没刷好吧?

关键是 现在主板就开不了 开一下就断电  连续开 有时候就是98

网友:
还是不能解决啊 我的神啊 救命!!!

网友(点评):
bios不对还不是不跑代码呀,

网友:
没人救你了,自救把

网友:
换主板好过啦!!这种板问题很多

网友:
重刷,或是检测

网友:
两种可能:CPU底座虚汗,桥虚汗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不要急。主板供电以及时钟 复位这些要先查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没弄好,跑马都正常就是不显示,气极了,摔了,结果还是老样子,真结实。兄弟别学哥,哥的脾气比较急

网友:
这个板 桥和内存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单桥主板问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