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看看这块显卡的核心?

楼主(2011-12-12):
上面的代号貌似被檫掉了。

只有G73芯片才是这种布局的
不用找了 就是G73的芯片 7300或7600用的
上个显卡全图来看下。

网友:
  擦掉了,  然后呢?

网友:
一般都是假显卡这样做

网友:
上面的代号貌似被檫掉了

网友:
能进系统么?用检测软件可以查看的

网友:
是不是二修机啊,可能有人恶搞的吧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假显卡吧

网友:
08年第27周生产的,这芯片有质量问题也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中。。。

网友:
这个还是别用了。

网友:
应该是工程版样品,Engineering Sample 【ES】

网友:
G73核心,7300gt 7600gt

你那么肯定是G73的核心??

网友:
进 DOS ,用 NVFLASH 工具来看,执行 nvflash.exe -c 命令。

网友:
G73核芯猜得没错的打磨掉的字应该是G73-N-B1

网友(点评):
G73核心文字面有N多种

网友:
软件测的也不一定准,8600的显卡,芯片写的有点是G8400

WJC
你见过的8600系列是这样的???

网友:
可能是假显卡被洗板水洗过

网友:
G73核心。73 76系列的7300G可能性很高

网友:
假的?怎么看出来的? 真的就不掉字了吗???

网友:
不像是假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拆卸时沾到散热器上了@!

网友:
这个在光线号的环境下,从某个角度看也许还可以看到下边一行的字有痕迹的。

网友:
上显卡全图。

网友:
看上边的小贴片电容。。就是g73

网友:
可以刷成GF9500,GF9800有可能是那种芯片哟

网友:
可能是被打磨过的

网友:
谢谢大家,显卡上写的是9800   估计是刷型号的假卡, 如果是7300 奇怪的是怎么能打上9800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