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50问题

楼主(2011-12-12):
lenovo G450最近出现一开机左喇叭就有连续不断的滴水声音,以前没有这种情况,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键盘连键了

网友:
你不拆机检查怎么会知道呢?有可能喇叭坏了

网友:
拆机量一个喇叭是否有问题。或者重新装个驱动试试!

网友(点评):
对,有道理,先从装简单的查起。

网友:
喇叭坏了吧

网友:
贞子要出来了

网友:
外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先下键盘 看还有没。有的话 插耳机看有没。。没的话 可能是喇叭了。。

网友:
是不是键盘连键了,

网友:
如果是进了系统才出现异响 可能是声卡驱动。要是在开机LOGO处的话 很有可以键盘进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