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高手烧机法原理,在线等

楼主(2011-12-12):
烧机法我还是知道的,但一直不解其原理,按理说烧机法接线时会把正常原件也接进去呀, 这样不是把正常原件也搞发热了?
接线

网友:
等待高人发言,学习呀!

网友:
烧机的时候不要用大电压去烧,一般在电路额定值范围内,而且只有对地短路的元件才会产生大电流导致元件发烫,正常的元件是不会发烫的。

网友:
烧机一般是3F或5F吧,就打这个电压

网友:
对呀 没错。 所以就没有100%的肯定咯。 那么神的话 烧机法就无敌了。
只是仅供参考而已,决定权在自己,按经验来。

网友:
原理就是能亮守恒 电能转换成热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