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9000 怪问题,板号:KT7 ,不断地触发0.018A-0.432A-0.018A

楼主(2011-12-12):
     今天接到一台HP NX9000的本本,上电不断地触发0.018A-0.432A-0.018A,拆机看南北桥都动过,芯片组是ATI R200M+ALI 1535的,测各大电感的阻值无异常,电压也在不停的跳变中。这机器有3个32.768K的晶体,如下图;
其中Y6是南桥晶体,Y7是U37的晶体,Y6和Y7起振不正常,换过晶体和电容,南桥也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少电压吧

网友:
Y6是南桥的实时晶振,两脚都没有电压,按开关后电压才时有时无,一会儿有波形一会儿没有。Y7上U37的晶振,待机时有电压没有波形,开机后也是时有时无。有修过的朋友说一下,正常的情况这两个晶振是否要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