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7寸,花屏闪屏,解决案例。

楼主(2011-12-12):
    昨日修了个清华同方的显示器,17标屏。

故障现象:有时画面正常,有时画面闪烁,伴有花屏。

最初怀疑:电源部分滤波电容,屏线接触不好。

拆机检查:机器是高压电源一体板,已经维修过了,上家改了高压条。
                   目测电容外观无问题,高压板颜色正常,从新拔插屏线后,试机一切正常,点亮2小时无异常。
装机测试:郁闷了,还是一如既往的花闪!!

                     仔细检查各种插件,都是装好的。这个机器是上家改的高压条,由于机器空间狭窄。只有靠近屏电路部分有空间,上
家变去掉几根加强筋,把高压条加了上去,并用普通线延长了一副灯管线。并没有对高压条进行固定。遂怀疑高压条干扰。用铝薄纸从新整体屏蔽了屏电路,和部分屏线后装机问题解决。

心得:干扰不容忽视,改换零件一定要固定牢靠。。

网友:
不是吧!!这也行啊!!呵

网友:
这方面还真没注意过,以后也注意干扰问题了

网友:
还真的要注意这样改板的问题。

网友:
这样也行?用几天稳定再说

网友(点评):
已经一天了,无任何异常。。

网友:
空间小一定要做好绝缘和固定,干扰事小,如果碰到金属板短路那就后悔莫及了

网友:
加减高压部分就应该考虑高频干扰! 学过电子基础的应该有这常识!

网友:
楼主,请教下用铝泊纸屏蔽屏电路的大至做法,谢谢。

网友:
改高压最主要的是要做好绝缘,不然很容易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