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不触发请助 !!

楼主(2011-12-12):
       机器是2修机器,来的是EC,系统3 5V都有被修过,2话没说看电感有无短路,发现都正常接上电源表待机0.01按开关不触发,开关3.3V都有也有被拉低的动作,就是不触发,原来修过R50换了个南桥好了,我想这次肯定又是南桥换了一个料板取下来的,可以开机进系统全部正常,但半小时后掉电,掉完后不触发,心想南桥坏的又换了个进系统半小时后还是掉电不触发,这里有点我不明白为什么把桥取下来在做上去就可以触发了??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

网友:
RE: 三星R50不触发求助 !!

   求助,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小弟是办法想尽,

网友:
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IN,南桥的返回挂 起电路  ……

网友:
查一下南桥晶体电路

网友:
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可以看开机时序来量一下   看看南桥晶振

网友:
断线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南桥的晶正换了南桥的3V转3VP给南桥的管子也换了,返回挂起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