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305

楼主(2011-12-12):
早上开机白屏!重新开机显示正常!每天都是这样!屏幕换过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问题
屏幕

网友:
天气凉了 热胀冷缩 可能显卡虚汗

网友:
对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上供电正常吗?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或是屏供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