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变冷显卡红花屏

楼主(2011-12-12):
天气前些天变冷了显卡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机器配置如下显卡讯景gtx280,电源航嘉DH6.cpu e3 1230 内存16G 主板华硕p8p67 。现象如下:win7 64位系统 早上开机bios画面正常跳过后进入桌面就变成标准vga显示就是没装显卡驱动时那样屏幕字很大。装驱动是装不上的显示没有适合的设备。关机后继续预热开机bios自检画面正常进入系统前正常当跳到桌面的画面就红色的花屏就是满屏是红色的不规则的花纹。没有图像出来。每天早上要折腾30分钟到一个小时才能恢复正常。之后只要是热机关机重启都正常。玩游戏什么的都没问题。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这块显卡哪里出了毛病!!

网友:
可以换个系统试试,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核心虚了~~~

网友:
GPU虚焊了,建议加焊一下

网友:
可能是显卡核心出现虚焊了吧

网友:
到底是gpu核心虚汗 还是显存虚焊呢 估计冬天热胀冷缩厉害虚焊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温度法检查一下就知道啦!当机器彻底冷却后,开机,用热风机对准显卡吹一会,如果恢复正常,就是显卡的问题,如果不正常,就是别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核心虚焊,我接过一片类似的,拿到别人那上BGA好了。

网友:
这就是需要跑3D才能好的显卡,加焊的好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