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无待机不触发维修, 绝对原创!

楼主(2011-12-12):
今天接到一台IBM T43 独显的机器,刚开始有待机电流0.01, 3V,5V没有,不触发,拆开机器,裸板试机,没有待机电流了,测3V 5V电感无对地,测PMH6 25,26脚正常起振,76脚有3.3V,经R866输出5M ON,R405输出3M ON,测1901 的21脚 V+有16V,22脚SHDN#有高电平3.3V,20脚 VL5正常输出,但4脚的5M ON 只有0。98V,挑开TB62506的63/64PIN,5M ON 还是0。98V,更换1901后,故障现象依旧,按道理说,这应该是U41坏件了,为什么换了,还不好呢,心里那个郁闷,忽然想起来以前修过IBM X31的无待机,不触发的机器,3V滤波电容坏了,也会导致无待机,不触发,换过后就好了,是不是这个机器也有这样的问题,没有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换了3V 滤波电容(型号为:NER JN8)后在试机,竟然有待机电流0.05了,装上CPU,DDR,LCD后开机,久违的IBM画面出来了,心中那个狂喜!没有想到T43也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看来你的感觉出来了

网友:
这个算通病吗,赶巧了吧

网友:
不知道,也许有点运气好的原因吧,修好了,就是想和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是IBM的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又学会了一点,不过这个问题能不能通过测量什么地方量出来啊?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果然很会创新,用心一点总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电容也能影响  以后注意点了

网友:
lz修本难道就是感觉的吗

网友:
可能你的这个通病说的太单纯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楚,牛人

网友:
小小电容坏了了,也引起不开机

网友:
这问题我见过,以前修了不少,换后OK

网友:
看着看着,忽然有点疑惑,5V ON 0.9跟3V的滤波电容有什么联系啊?

网友:
经验有时候比技术好用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是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