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6602acb能代换RT9602?

楼主(2011-12-12):
今天有块478板子,不跑码,其他电压均正常,就是CPU无VCORE
测RT9602 连上管G极 无电压,PMW均得到了RT9248A的电压,VCC 12V正常,想先换RT9602试下
手上没有,搜论坛,看到有一例,用HIP6602ACB代换RT9602成功,我就从料板上拆了个HIP6602ACB换上去,杯具了,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测,上管和下官的D极是导通了。。。
这HIP6602ACB是从一块南桥坏的板子上拆下来的,原故障是IDE有问题,不能装系统,其他正常,按道理在芯片在板子上还能放坏了?
还是HIP6602ACB代换RT9602是跟南北桥有关吗?

网友:
有师傅出来指点一下wa?

网友:
没人来个帮下忙?

网友:
去找RT9602芯片,否则故障范围越来越大。

网友:
您说的没错,自从换了一回HIP6602ACB,这毛病大发了,换回RT9602,还是保护,保护还不管,保护以后不能开机了,触发条件均满足了,但就是不能开机,电源是好的,但是插上主板,绿脚电压有时候为5V,有时候为0V,电源空载,绿脚为3.3V,电源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都试过了,现在快放弃了,什么时候无聊再拿过来搞搞,

网友(2012-01-14):
好奇害死猫!早知道就不应该用HIP6602ACB去代换的。我一直相信论坛的,现在看来,还要悠着点,换这个6602连北桥也给烧了,你说这悲剧的。。。。

网友:
呵呵,有些代换并不是适用所有的情况,还是自己换过才知道,也最清楚

网友(2016-11-02):
还是原值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