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源风扇就呼呼的一直转?

楼主(2011-12-12):
hp 500的笔记本 一插电源风扇就开始呼呼的一直转,关键是太吵了!只要拔掉电源就不转,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温控IC坏了吗?

网友:
是不是改长转了,清理加油试试看

网友:
之前是不是改长转了,是不是修过

网友:
那他用电池会不会一直转呢,如果是一直转的,那多数是改了长转了。。

网友:
没改长线呀,也没修过,风扇拆来下清洗过

网友:
查温控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还不好修,顺藤摸瓜就是了。

网友A: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bios里设置的问题,里面有个插上电源风扇一直转的选项

网友:
HP  bios 还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bios里设置的问题,里面有个插上电源风扇一直转的选项

你理解错误了吧,那个是插电源开机时一直转,电池测自动控制。

网友:
BIOS  还有这功能   ?   谁设置的?       要是客户,就只能怪你 接机子时候沟通没做好

网友:
HP的bios都有这功能

网友:
学习了,BIOS设置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B:
HP的bios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的bios有这功能?

针对显卡门。。修改的BIOS吧。。

网友:
{:soso__4105944171341055010_1:}

网友:
你找个帖发得有意义,我也碰到了,感谢

网友:
之前遇到个三星R23被改电路了 一直转

网友:
我也碰到了,感谢

网友:
第一次遇到啊。。。还没碰到过那。。 以后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HP  bios、  简直不堪一击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希望大家以后碰到这类的问题先考虑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