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显示卡刷爆了。

楼主(2011-12-12):
nvrom问题。。用集成显卡作显示,刷独立显卡提示,未能找到匹配的设备ID。但是-a的时候又显示出了两块显卡。就是不能刷。。求解释。。。上个图吧,我表达能力不好

网友A:
BOIS芯片是不是好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

网友B:
你的是什么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IS芯片是不是好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

呃,我是个小白不懂什么工作条件,请大手指点,bios芯片确定是好的,刷第一次的时候就可以,因为温度有点高所以调低了想再刷下,可是开机就不显示了。已经上图,请帮忙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卡?

N卡8600gt已经上图请帮忙看下。。

网友:
重新刷下了,看下bios

网友:
用S3 PCI显卡带进去刷即可

网友:
把原来备份的那个BIOS再刷回去试一试!

网友:
最后还是用NVflash刷回去了

网友:
BIOS刷之前备份下   不行刷回去就是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楼上的都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