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进不了系统啊

楼主(2011-12-12):
客户有台笔记本进不了系统,然后我吧硬盘拿下来再装上又可以了,但是放了一晚上又不可以了。我再次的吧硬盘拿下来在上上又好了。
高手们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想还是重点看看硬盘接口是不是有虚焊。橡皮擦擦啊。

网友:
应该是硬盘接口的问题,接口氧化了

网友:
接口氧化,或有松动了

网友:
哥们  注意下硬盘本身

网友:
你重新分区,不行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最好的是先换一个硬盘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我也说先换个硬盘试试,随便来打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