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置时间过长无法充电

楼主(2011-12-12):
两块全新的七喜SW7的电池,放的时间太长了估计有2.3年没用吧,用表量电压0V,进系统能检测到电池就是不充电,用可调电源20V充也没电流,电池是9.7V的.怎么才能激活呢?各位大师们

网友:
电芯没坏的话,这个估计得重新刷芯片,电池内部芯片电压低锁死了,弄这个比较费劲,建议换新的

网友:
电池锁了

网友:
重刷芯片。应该是锁芯了

网友:
要充下电,激活下才行的

网友:
论坛里面有这种电池的帖子  自己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