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22 19V时0.24上到0.16就掉电,

楼主(2011-12-12):
联想V22 加19V时0.24上到0.16就掉电,为什么加16V时 就上到0.16不掉呢 谁知道

网友:
加16V有些电压没打开吧所以不掉,加19V某些电压打开了,但电脑发现不正常了又关闭了,所以会掉电.

网友:
是啊   加16V 可能有些应该开启的电压是开启不了的 所以才不掉电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 2951管子发烫 是那里短路了吧,现在还没有查到问题 这是这机器的通病吧,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烧不出来 也量不出

网友:
发烫的话 一个个断开后级 直到不发烫,谁知道这款神达代工的V22 他得电压检测是什么  反正不是ACOK ACIN 这2个图纸里木有 还有其他叫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