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EA1530用TEA1532代换方法

楼主(2011-12-12):
一台飞利浦202E显示器 电源块烧了 用的是TEA1530 先手上只有TEA1532 查说可以代换。但是要改下电路 不知道怎么改 有没有大侠改过的 或者知道区别的 帮帮忙 谢谢~!

网友:
直接换上去看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不能直接代换,需要改脚.给你图吧.

网友:
从楼上兄弟的图来看,1530是普通的PWM控制器,1532是准谐振控制器,8脚和5脚是过零检测(8脚兼启动)
修改电路除5脚到开关变压器的那个电阻不好搞之外,8脚亦需要从+300V处改接到开关管D极。另外应该查看一下原电路中开关管D极是否有小电容对地,准谐振变换器需要在开关管D极与地之间接一个谐振电容。
以上只是一点个人见解,未经实战检验,仅作参考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