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smt 3.3V对地只有11欧

楼主(2011-12-12):
ga-8ismt 3.3V对地只有11欧,算不算正常啊!不敢上电源怕烧电源。
电源

网友:
11欧肯定短路啦。检查一下南桥和网卡3.3V电路

网友:
期待问题的解决,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和网卡

网友:
无论干什么都不能凭自己的经验来修

网友:
南桥坏了,不会烧电源的

网友:
我把南桥去了。网卡去了。网卡芯片去了。还是11欧啊!

网友:
这块板子是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