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00G的硬盘目录结构损坏,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么。能认到硬盘。

楼主(2011-12-12):
一个500G的硬盘目录结构损坏,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么。能认到硬盘。应为数据比较的多。所以有没有什么办法修复

网友:
winhex应该机会很大,但操作较高级,如果你是新手的话用R-STUDIO试下吧,数据重要的话建议没把握自已不要动,很多数据修复软件是带写操作的,有可能造成数据更难恢复。

网友:
是分区表损坏吧?可以修复的,不会影响数据

网友:
坏道擦掉看行不,?

网友:
目录结构损坏是如何知道的?有点模糊,是乱码还是不能打开,或者乱码加不能打开里面的文件。
如果,是乱码,文件大小又不对或者看不到,就是目录偏移了,要用WINHEX移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