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HP 2159m的液晶显示器拆不开

楼主(2011-12-12):
今天接一台今天接一台 HP 2159M 液晶显示器,在黑色的情况下,颜色不对,花花的,估计是屏线松了。可是拆来拆去也拆不开。特向各位大侠救助。情况是:底坐拆开,其它拆不开,又不敢用大力,怕拆坏。

网友:
HP的液晶好像都比較高難度。

网友:
那只有来硬的了,用一字螺丝刀撬咯

网友:
品牌机的壳都比较难拆,但大部分都是内扣,你可以逐步用点力气,一般都可以打开的。

网友:
也是,一般用力刮应该行吧

网友:
惠普的显示器拆的时候是有技巧的     你仔细看看显示器壳子的底下在左下角 和右下角 有两个凹槽   用平头翘一下  好弄的

网友:
lz听好了,显 有两个凹槽,你用一字螺丝刀往死里撬就行了,什么都不要怕,不好了找我!15233165203
信任我把朋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相信呀

那你试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试了吗

试了,终于翘开了,不过第一次修这类机,搞得有点花,看样子,客户有点不开心,不过故障不是屏线松了,是驱动板问题。给他修了驱动板,不过看样子有点花只好收人家50元了。哎

网友:
还有点花也能收钱吗?

网友:
DELL比较难拆,HP找对地方很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终于翘开了,不过第一次修这类机,搞得有点花,看样子,客户有点不开心,不过故障不是屏线松了,是驱 ...

hp的显示器怎么能收50呢!这显示器外表挺好看的,但是很垃圾。因为这种显示器终究会坏灯管和高压板的

网友:
把螺丝卸完了    其他把卡口撬开 慢慢的。。

网友:
HP显示器有两种拆法,还有一种是拆面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