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每次开机都要重启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1-12-12):
  如题, 今天接到一个这样的上网本,   每次开机都要软重启才能进系统,     硬盘也格式化了、系统重装N遍了、  也重新分区了   每次开机不重启就是这样的提示

网友:
  求各位大虾解释啊。

网友:
你将BIOS电池放电后试试!!!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初始化下bios  试试啦

你的和楼上的一样

网友:
这个画面怎么像网启的画面?

网友A:
图片显示:找不到DHCP服务器,你把网卡启动项禁用就行了。

我禁用了之后 上面又显示找不到启动项了。 可是我把硬盘作为第一启动项啊。
网卡启动项禁用?

网友:
好像是bios的设置问题

网友:
就是网络启动。这个画面是正在获取IP地址。DHCP........

网友:
刷个BIOS,CMOS换一个

网友(点评):
你完全就是乱来,,

网友(点评):
是说CMOS电池换一个?表述要清晰。

网友:
同意六楼的说法,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显示:找不到DHCP服务器,你把网卡启动项禁用就行了。

  怎么禁用啊?     求解。    是在系统里面吗?

网友(点评):
进BIOS里面设置

网友:
设置的问题的,看下BIOS的启动项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禁用啊?     求解。    是在系统里面吗?

     具体哪个地方?      把那个英文发过来、、、、            谢谢。

网友(点评):
每个品牌,甚至是不同型号,不同版本BIOS都会不同,,你叫人家咋个把英文发过来..

网友C:
把硬盘拆了。看看他还是这样提示么!是就是你BIOS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硬盘拆了。看看他还是这样提示么!是就是你BIOS没设置好。

换了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不会弄的话启动后按ESC  要不就进BIOS调试

网友:
竟然BIOS设置没问题,就先放个电,再刷BIOS

网友:
路过,路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台式机上运到过,先清cmos,在bios里重新设置好就可以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这画面是网卡启动的画面    是没有找到硬盘  然后就找网卡启动

网友:
你选HDD为第一启动也一样啊!!!~

网友:
我自己用的垃圾联想也是和你那台一样的毛病,开机要重启很多次,偶尔还蓝屏一下。昨天刚刚测出毛病来了。扫描了一下硬盘,硬盘现在处示危险期,不过还能坚持一阵子。建议你测试一下硬盘,找个硬盘代换试一下。

网友:
网卡起项关了就行了!

网友:
刷个bios 换个硬盘

网友:
看样是有时候步 认一硬盘啊。。。。。。。。。。。。。。。

网友:
你试着把外配接口拔掉,这个是网络启动的意思,他一直在找网络,不可以不用管他等一下它自己就找到硬盘,我上次也碰到过这个情况,台式机是显卡有问提。

网友:
把BIOS 程序重新涮一下 应该就好了

网友:
先软后硬慢慢搞啊

网友:
硬盘接口改为IDE

网友:
刷BIOS有风险的  有可能一刷就不显示了 先搞好BIOS设置 或换个硬盘重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是带网络启动的功能的,普通家用是用不到这个功能,所以在BIOS里吧网卡PXE启动给禁用掉试试 应该是不会重启了 ,看你上传图片应该是网卡启动开启了优先启动 所以每次都网络启动然后找不到网络引导信息导致重启进入硬盘引导进系统吗,所以每次重启。BIOS里关掉就OK了,一般网吧无盘才用到这个功能才开启!

网友:
你在BIOS 理看下有没有正常的地方

网友:
路过,学习中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按F2进BIOS调协界面。按F9一次。接着按F10保存退出就OK了

网友:
默认从网盘启动了,改coms设置应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