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350tb d电源不能启动

楼主(2011-12-12):
今天收到一个台达dps-350tb d电源,故障现象:短接ps-on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不能启动,持续短接,风扇有时会转一下,然后又停下,查ps-on 5v,5vsb 5v,测高压电容,风扇不转时,有380v,风扇一转,便开始出现压降,最低170v,风扇正常转(几秒钟),电压220v,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望dx指点一下

网友:
先把高压电容换掉,还不行,换整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
高压电容也要单个测一下电压,如果电压不一致就要查分压电阻,另主开关管也查一下,看有没坏了一只

网友:
高压电容只有一只450v220uf

网友:
先换电解再说(450V220的)。

网友:
大电解使用日久,容量失掉了很多,先更换再说。

网友:
换高压电容无效,不能启动,怀疑dna1001da有问题,查了论坛上该芯片说明,4脚为vcc,测无电压,跑线4脚到一三极管a673 2脚,a673 1,3脚有13v电压,三脚接光耦

网友:
楼主可以上传个图纸吗     大家便于分析

网友:
据我对台达电源的了解,确实是用料上乘,元件用足。
但是我经手维修的几个电源来看,确不是料的问题,出在了人身上。
因为跟厂家沟通的时候,厂家的人态度不敢恭维,居然把几个网上一下查不到的器件吹的跟世界顶尖技术一样,说实话,电源设备就是稳定可靠,方便维修。台达在用料上足了,但在可靠性,易维护性上差了很多。
好在当年我做的公司是台达在中国的零售总代,手里面同型号电源多的是,没有资料就现量工作量态呗

最后的结果是跟同事们说:哪里有压迫,压力有反抗,当然这是在某某巨头十余跳事件四年之前的事。
故障点就是有人漫不经意的在铜箔上划了一道,当然是横向切断了,出厂也检不出来,但客户用一用,氧化一下,电源就废了,就是这样。

网友:
修好了,板上一只3013的贴片断路,造成dna1001d3脚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