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糗了 三星T220

楼主(2011-12-12):
那会有客户说显示器 不通电 开不了机  拿来看 三星 触摸的 T220 以前没有拆过此机  看看后板没有螺丝  确定都是扣的 找到了翘的地 没有敢使劲呀  想了想 应该把底座也拿下来才对  使劲没有拔下来 难道不是用拔的??应该是 心想  算了先看看仔细 试了试 不行 客户说要不我还是去买显示器的哪里吧!q 我说要是不相信也行 那去吧  (就是远点)我说 没有拆过这型号的机子呢还 客户就走了 心里哪个糗啊  你糗过没

网友:
呵呵!!都是不也

网友:
先把底座卸下来,底下有螺丝。

网友:
那些人就让你马上开啊

网友A:
使劲拔就行了,怎么那么笨呢

网友:
先拆底座,里面有螺丝的

网友:
三星的要先把底座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劲拔就行了,怎么那么笨呢

谁说不是呢 以前也没有拆过此机

网友:
那会上坛上看了下  此机有通病的 可惜客户走啦

网友:
把螺丝卸了   其他撬开就行了。。。

网友:
你越不敢弄,别人越觉得你是新手

网友(点评):
这话对 但人 都是对未知的东西 感觉害怕 一但出点小问题 人也得说你 就算把边给划了他也得说你 我这边人就这样

网友:
说实话,是我,我也拿走

网友:
这款貌似触摸板的电源开关和菜单键等分离的 菜单键比较容易出问题,我碰到过2次,就把菜单给断掉,只留开关得了,除了挑剔的 我想一般客户也能接受吧。

网友:
三星的底座都是使劲掰的。。。很少螺丝。。我发觉三星的东西螺丝都TNND那么少。。包括笔记本。。

网友:
三星 的机器 基本都是先取底座。。。。

网友:
  没有螺絲的不好拆 用力啊

网友:
今天也拆了一个三星T220,也是找了半天底座拆不下来,不敢很用力。后来把屏朝下放好,底座支架用力向上抬,勉强可以用锣丝刀拆下护板锣丝,拆下上下两边护板,可以露出显示器背面两个锣丝,再撬开屏就可以了。打开后发现底座是一个卡子卡着的,实际拆卸方法是可以用力取底座的。详见同类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3509-1-1.html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个,看到没螺丝,当着客人的面用里拔,吓死了个人了,哈哈,我说别怕,不会坏,后来人家一看真的没螺丝,赶紧给我发了根“电线竿”说真是老师傅!!!

网友:
T系 都由螺丝吧

网友:
哈哈,我拆过N多种显示器,三星显示器市面上能见到的我都拆过,就是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嘿嘿 那个显示器 还是个处呢 很紧 当时也想着 是直接拔的 试了下 没有弄动 就没有弄

网友:
我拆过一个像一体机的显示器,不记得什么牌子的了,拆了半个小时没拆开,我想,如果因为拆不开显示器而没有修成是不是太丢人了~~于是我怒了~~把显示器硬掰开了,还好客户不再,不过还好,点子挺高的,还能还原回去,用胶粘了一下,于是我总结出,有些不听话的,就得来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