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1-12-12):
有个台式机只插主盘一切正常,但插上从盘之后不是蓝屏就是自动重启

网友:
呵呵,本人暂时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从盘 有坏道。要么从盘带毒把?

网友:
换个从盘就知道了撒

网友:
开关电源的负载能力差,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付盘有问题

网友:
开关电源的负载能力差

网友:
和5楼的看法一样,还是检查一下电源吧,有可能供电功率不够引起!

真没遇到过,可能跟楼上说的样把

网友:
电源供电问题,或从盘有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