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接口叫什么??

楼主(2011-12-12):
window

网友:
我看到的是qq空间不允许访问,,,这个接口我可猜不到,。,。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的

网友:
没看到接口呀,AGP或是PCI-E

网友:
我也 没 看到啊,到底是 什么啊

网友:
我看到的是
Q空间的图,不是什么口

网友:
你是进不去QQ空间吧

网友:
没看到图呢??好像是图挂了吧。

网友:
楼主换个图床吧,QQ 的空间是禁止外联的。

网友:
这个接口原本是连接到你QQ空间的接口,但是你把这个接口接错了,导致你这个接口显示不了你要显示的图片。

网友:
楼上正解,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