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维修

楼主(2011-12-12):
一本本短路。用烧机法,结果把电源烧挂挂了。笔记本公共点O欧姆。接线接错。正极接到地线上。怎么烧多不发烫。电流电压一点一点的加,还是没有发烫点。最后惨了。电源变44V调不了。调节不了电压。仔细一看正极接到地线上了。没接在公共点上。简直就是直接短路了电源,没办法本本没修好。就要先修电源了。拆开一 量大功率三级管2N3055烧了两个。换了大功率三极管OK .在接着烧。这回量好公共点。在把电流调个2A电压12V。 一烧,在一摸又是贴片电容坏了

网友:
可以。自己的工具自己的熟悉。

网友:
这种低级的错误以后少犯

网友:
没把笔记本烧出其他的问题 你还是幸运的

网友:
12V楼主 你厉害 不怕把本本烧了啊

网友:
接到地线上了,怎么多不会烧东西的。只会烧电源,除非把笔记本的地线烧断

网友:
楼主要把眼镜擦亮了,不要打瞌睡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