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磐正AK780G维修

楼主(2011-12-12):
这几天闲来无事拿出几块主板学习一下。正好看见‘我是刚来的’的版主的文章,简直是佩服之至呀!
正题:一块磐正AK780G的主板上电保护(电源一动,便不在输出电压,需要把电源断电再插才行)。测试主供电的上管里有短路的(是Q8-DS击穿)换掉后上假负载正常,上cpu风扇一转就断电(难道还是保护?)。可是上假负载没有问题呀,郁闷呀!其他供电良好。桥无虚焊。便一直在检查CPU电路1小时,还是老样子。最后去网站下了个bios输进去,竟然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呀!!有知道的大侠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bios不正常 引起的掉电   有些其实是掉电  并不能算是 保护

网友:
BIOS资料应该是主板上有短路断电后,非法关机丢失了BIOS资料,进而导致插CPU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