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开机反应好慢

楼主(2011-12-12):
能正常进系统,开机反映好慢,画面拖动时有拖影,影音播放 声音和画面不同步!!!
换过系统  换过硬盘  换过内存!!!

拆了光驱OK了。。。。。 5555555555         之前报了南桥故障 哈哈    怎么解释呀

网友:
是不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
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检查OCP电路,换个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LZ解决后再公布下结果,没见过不好乱说

网友:
把外设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