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OM 3300XM 24口交换机 3C16985B 电源故障请

楼主(2011-12-12):
有一台3COM 3300XM 24口交换机 3C16985B 交换机通后灯不亮,但能听到风扇转动的声音,拆机壳测5V正常,但是3.3V几乎没有电压,这3.3V是由5V经过IRFZ34转的,代换IRFZ34后无效,测其G极有3V左右的电压但是有点抖动,此电源板元件排列较密,又是双面电路板,还在元件在立直的一块小电路板上,不太好跑线路,请问有没有朋友修过些故障.

网友:
电容有爆浆的没?IC和MOS管一起换

网友:
电容没有鼓的,同时也代换过的。换哪个IC与哪个场效应管?

网友:
有朋友修过这电源吗?

网友:
用示波器查查G极波形,看看G极连到哪里,3.3V的续流二极管有没有机场。

网友:
IRFZ34 G极部分的原件是重点,另外你确认3.3V 的负载没有短路?

网友:
g及的电压从哪里来的?

网友:
如果只是没有3.3v倒是好解决。首先打一下3.3v输出端的阻值看有无短路,没有问题的话可以跑一下电路,看是线性降压还是buck变换的。如果是线性变压元件就那么几个,地毯式搜索就可以了。buck变换相对麻烦一点。懒得搞的话直接上淘宝买个几块钱的DC-DC模块,叫买家帮你设定好3.3v然后接上去就可以用了。替换之前要拿掉IRFZ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