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mini S1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1-12-12):
测试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电流顺序。。。。。0.01-0.23-0.34-0.32-0.30-0.29,求给个思路,拔掉内存也跑一样电流

网友:
北桥和cpu,时钟芯片,都会正常发热,测试内存槽阻值正常

网友:
检查下CPU供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CPU没工作,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我也认为是CPU供电问题!CPU没供电怎么开机?

网友:
解决了,果断加焊cpu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