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0不加电

楼主(2011-12-12):
机器是同行送过来的比较老的机器了  刚拿来的时候是大电流  加电就冒烟  观察到3V MOS管上管严重烧损  把上管去掉后测下管也穿了  上下管一起取掉 加电没待机   更换上下管后  又是大电流  上管又是穿,接下来考虑MAX1631  从料板上取下装上后 发现MAX1631的22PIN  V+ 只有1.8V  考虑肯定是10欧电阻烧了  更换电阻后加电待机0.11 3V   5V  都有了   待机偏大 之后目检看到  1.8V  和2.5V的管子有动过   这两个管子都是双MOS管   待机应该要产生1.8V的 实测没有1.8V   把这两个管子取下测结果都挂了  更换后  开机正常

网友:
以后遇到MOS管击穿了的要MOS管和IC一起换掉

网友:
我修到两台 只换了MOS管就好了呢,可能我运气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