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86的显卡出厂能用2-3年,而重新植球后只能用几个月呢?

楼主(2011-12-12):
我怀疑是不是核心虚焊而不是焊盘虚焊?就像有的AMD CPU一样拿风枪吹一下能用上几天

网友:
同意楼主的猜测

网友:
芯片板层有问题

网友:
就是核心啊

网友:
是内部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核心和基板也是锡球焊接在上面的  我们从新直球就是等于把核心和基板焊接了几遍, 拆时焊接一边  直球焊接一边  焊接又是一边

网友:
硅精 下面 还有一层锡珠,  我们无法重植,

网友:
感谢NV,养活了一个个笔记本维修店,,!!!

网友:
芯片和小版上有一层BGA   小板到主板又一层BGA   两层都会出问题

网友:
封胶的问题

网友A:
建议大家在植球的时候使用无铅锡球,这样就会很耐热

无铅的在焊接时更容易氧化
一厢情愿的想法。。。。。。芯片老化了能焕发青春吗?只有苟延残喘了。。

网友:
出厂的时候,下面的BGA用的是无铅的,而自已植的,用的是有铅的

网友:
你用的球不是好的吧,用无铅的

网友:
用无铅的锡球会用的时间 长一些么?

不会,该挂是总会挂的

网友:
本来就是核心虚汗了

网友:
是可以 用疯抢吹一下 可以管几天 但是 有些也可以用一个月 呵呵 讲不清的 弄的好的话 就用的很长时间

网友B:
很想挑战T61的  可惜机会不多

网友:
不是怀疑,是肯定,这种芯片都是GPU内部裂开导致的,所以加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网友:
手工焊接,能达到工厂焊接的各种条件吗?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换芯片应该不用找改良版的,只要是新的芯片换上去就可以了。问题是能不能找到新的芯片了

网友:
听说焊G86要用无铅的植啊,那样返修比较少,不过我从来没那样做过。

网友:
显卡坏了以后本来就是显卡里面的芯片虚了,加焊好了,只是把里面的芯片弄起来了

网友C:
无铅有铅一个样,心理作用而己,我也这样做过,发现根本就没用

网友(点评):
无铅的要焊两次,一次焊不结实,你肯定是焊亮了就给客户了肯定用不长,如果真焊结实了,长时间不坏

网友:
同意楼上的 锡球融化的温度是170几度,显卡芯片发热量大 ,但是一般不得超过90度啊 里锡融化的温度差得远 虚焊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点评):
长时间空气氧化造成的,非一天两天

网友:
不用BGA搞。你还想用多久?

网友:
内部虚焊,为什么加焊有的时候会不行

网友:
想挑战T61的  可惜机会不多

网友:
无铅,加铜垫,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我觉得是工艺的事  工厂的工艺跟咱们的工艺不同啊   还有就是锡球了  用无铅的球就好多了

网友:
我都是无铅做得,一般是三个月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大家在植球的时候使用无铅锡球,这样就会很耐热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想挑战T61的  可惜机会不多

希望LZ 能把有机会的挑战截图发出来大家分享下~~

网友:
都是晶体虚焊;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铅有铅一个样,心理作用而己,我也这样做过,发现根本就没用

不一样,火候问题很是讲究的,就好多你用烙铁去加热无铅和有铅的一样,能够达到焊锡发亮不氧化发乌的情况下,有铅和无铅是不一样的;我一般做BGA在芯片能推动的情况下有铅我会进间再拖久点,而铅的我会短些~~

网友:
我认为是芯片内部问题,与有铅无铅无大关系。因为南北桥我们也是那样bga,不见得有返修的。g86的内部发热太外部的散热片又那么小,我今天来了一部hp v2000花屏(3个内返修三次),明天bga后,打算彻底改变散热片(己有方案了)。试试能用多久。

网友:
发热太大是关键啊

网友:
这种芯片都是GPU内部裂开导致的,所以加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知道,同样的迷惑中

网友:
买全新的吧

网友:
换全新的也差不多3-6个月。所以我都是重值,或加焊。也能用上3个月左右

网友:
不换新的显卡,就算放冰箱里用,一样用不了多久,,呵呵

网友:
现在都换改良的了

网友:
希望我修的能撑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