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遇到难题

楼主(2011-12-12):
正在修理一台清华同方EB771H-SL显示器.故障是三无.电源指示灯也不亮.经查电源部分没问题.其实地方也没看出什么问题.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就这样3言两语的问题不好解答,楼主可以找出点故障来吗

网友:
检查下电路板供电电容

网友:
电源的故障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