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不加电故障,附MCU程序

楼主(2011-12-12):
       接一台三星E1920NW,电源指示灯不亮,屏无任何反应,拆机,量电源高压一体板无明显故障,各输出电压正常,按POWER键ON/OFF信号无跳变,查按键板正常,驱动板亦无明显故障,怀疑MCU程序损坏。
        取下W25x40,从朋友处讨得MCU程序,该屏为HT190WG1-600,接编程器刷,报错,再刷报错,这片W25X40挂了,手头没有现成的512K的25系列串行芯片了,只好拿1M的试试,程序刷好,上板,接驳,开机,指示灯正常,上屏,OK

上网查了下,发现出现这种情况的E1920NW还蛮多,附上三星E1920NW两种屏的MCU程序,请朋友们试用
    刷的时候注意区分屏的型号

网友:
楼主狠热心,感激啊

网友:
很厉害 不一般呀

网友:
楼主上面的截图是什么软件来着!

网友:
W25X40挂了,你用什么型号的芯片代换的呀?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东西刷的,能详细点吗?最好贴个图,

网友:
程序比较重要。。支持你。

网友:
支持LZ,LZ是不是说的再详细些,用的什么编程器哪。

网友:
这种机型快要过保修期了,程序不好找啊,就我知道的,用到的屏有4种以上,还有用IVO 的M190MWW3的屏的,所以太感谢LZ了。

网友:
上次我修台式机主板也有个这样的坏了,不知道能用什么型号代换啊,多谢指点

网友:
向楼主学习,以后我有好东西也认真仔细的共享给大家

网友:
我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2012-01-17):
是啊,用的什么软件刷的啊

网友:
我那正好有一台  故障也一样,明天试试谢谢了啊

网友:
用什么刷的啊,慢慢学习吧

网友:
三星液显大多为mcu故障,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