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PH521)XP 安装!

楼主(2011-12-12):
处理器
处理器系列 AMD 低功耗E系列
处理器型号 AMD Fusion APU E-350
处理器主频(GHz) 1.6GHz
二级缓存(KB) 1MB
核心类型 双核心
主板芯片组 AMD A50M
存储设备
标准内存容量 2GB
内存类型 DDR3 1333MHz
硬盘容量(GB) 500GB
硬盘描述 5400转,SATA
光驱类型 无内置光驱
显示屏
屏幕尺寸(英寸) 11.6英寸
屏幕比例 16:9
背光技术 LED背光
屏幕分辨率 1366×768
显卡
显卡类型 集成显卡
显示芯片 AMD Mobility Radeon HD 6310M
显存容量 共享内存容量
音频/摄像头
音频系统 内置音效芯片
输入/输出接口
摄像头 集成130万像素摄像头
蓝牙 支持,蓝牙2.1模块
读卡器 多合1读卡器
视频接口 VGA,HDMI
音频接口 耳机输出接口,麦克风输入接口
其它接口 RJ45(网络接口),电源接口
扩展插槽 ExpressCard
数据接口 3×USB2.0
输入设备
指取设备 触摸板
键盘描述 防泼溅键盘
指纹识别 支持指纹识别功能
外观特征
外壳描述 黑色
-----------------------------------------------------------------------------------------------------------
拿来打开看里面装了个free  DOS 系统,用pe 看不到硬盘,电话问客服800改变成4008208387
他说:将CMOS里面的 SATA 选项的第二 AHCI  关掉,按照他的说法,可以安装XP系统了,我选用的是“萝卜”ghost系统,装完后有声卡,但 网卡,显卡,无线,摄像头,等都没有安装上,又问客服,说试试P771不行,又说试p779 还是不行,最后试SH561  里面的  瑞立 网卡,可以有找摄像头是FJ的,显卡HD6310,他们说这款机子推荐WIN 7 ,但WIN 7 的速度实在慢,安装完毕 百度 AHCI 才知道是硬盘的新技术,XP 不支持,只有win 7 才支持。都是ACHI 惹得祸 。最后终于安装完了,但没安装上无线网卡,用户不要求也就算了。

补充内容 (2011-12-13 10:06):
AHCI模式下安装windows xp的方法:
1.在BIOS里更改硬盘模式为IDE;
2.安装xp系统(也可以是GHOSTXP版本);
3.安装主板驱动程序;
4.下载下载AHCI驱动,解压后执行AHCI32bit\\PREPARE\\INSTALL.cmd文件;
5.重新启动计算机,进入BIOS,把IDE模式改回AHCI;
6.安装AHCI的驱动iata_cd.exe;
7.安装无线网卡驱动,此时驱动可以正确安装。

网友:
只能说楼主的系统盘太旧了,现在随便去下载一个镜像文件都可以支持AHCI

网友:
现在的系统早就更新了,建议大家看机器上原装的什么系统就装什么系统

网友:
我现在都用WIN7的PE了,,硬盘都能认到

网友:
无线网卡找不到,最终还是装了win7

补充内容 (2013-10-10 17:39):
又装了一次 用我网上的 华硕 XP  安装盘克隆装XP 里面只有显卡无法识别,再安一个驱动精灵 然后安装显卡成功,用的是AMD HD6310  芯片的显卡。

网友:
LZ费了大半天还是得装回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