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HDD用法及如何维修银盘坏道

楼主(2011-12-12):
由于工作原因,接触的硬盘比较多。各类型的都有。平时都是用MHDD扫下硬盘,大致区分下好坏。好多硬盘都是有几个绿块,偶尔有红块。一般都是用erase命令擦除下,收效也不是特别好。
就想请问MHDD对硬盘红绿块的维修应该怎么做?具体好有什么好的命令?
或用什么软件可以代替MHDD来维修简单的硬盘红绿块?
望高手赐教,小弟拜谢!

网友:
MHDD处理坏道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试试FASTERASE的效果,不过也不会太好。
修盘还是要用PC3000工具。

网友:
PC3000或者效率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