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开关管D13007K可以用E13009代换吗

楼主(2011-12-12):
长城电源开关管D13007K可以用E13009代换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接灯泡先试一下

网友:
没有换过的,也不能胡乱回答了

网友:
完全可以。如果是13007你用13007代换最好选择原型号的13007否则会出现负载能力差的故障。换成13009后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可以的  我换过  13009功率更大

网友:
300w电源用的管代换13007没有问题的

网友:
完全可以  13009功率更大

网友:
双管应同时更换,双管放大倍数要求配对。

网友:
可以的     只不过功率比原来更强大

网友:
13009功率大些

网友:
到时我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