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410a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1-12-12):
今天接到一台 旭日410a开机不显示 ,接外接显示器也不亮。电流到0.85左右!
显卡[GF-GO7300-N-A3]也重新植珠,内存 CPU也换过,诊断卡跑一圈到4E不动了电流到0.70不动。
那位朋友修过这种问题?给小弟讲一下。
谢谢
cpu
显卡

网友:
换块新的显卡看看吧

网友:
跑4a 4e 是跑到显卡 了 你查查显卡供电正常不 还有显存供电 1.8v

网友:
可以考虑下BIOS

网友:
建议 看一下 显卡旁 有没有小零件 移位 或者 掉

网友:
如果电压都对 就先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