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P4M8907MA内存电压0V?

楼主(2011-12-12):
  同行拿来一块方正品牌电脑主板,目测外表没问题,上机通电不跑码。
   测CPU电压为1.3V,内存为0V??内存电压正常为1.8V,那么就查内存供电那一块呗,跑线路进8脚芯片9173,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9173芯片给换了。
   但是,通电还是0V内存电压,没办法硬着头皮跑线路进W83303AG芯片,此芯片我一无所知。
   在迅维网里找到了W83303AG的资料,
40,:内存类型识别信号脚,低电平为DDR,高电平为DDR2.
40脚为5.17V,为高电平应正常,内存为二代。15脚有3.3V供电正常。有点茫然。。。

   不过有意思的是开机之后硬关机后,再碰开关键就不启动了,一定要断电后可以通电。不过我先不管它,修内存电压再说。

   我差一点就要换W83303AG芯片了,不过手上有一片主板是好的,通过对比测出芯片W83303AG的各脚电压有点不同,34脚只有0.59V,此脚通过测量到一只场效应管15N03,在线测量是好的,不管它换了再说,一通电,内存电压就来了,此板修复!

网友:
桥供电欠压导致的W83303A保护。

网友:
内存供电的维修思路有点错误哦。没有内存供电先看上管的5V电压有不在看控制极的电压有不。不要太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