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VK8M890G插诊断卡开机正常运行,不插不开机。另外求个LC07A74KG4的PDF

楼主(2011-12-12):
从管网,驱动之家,BIOS之家下载的全是“应用程序”文件。图“08”,运行后是三个文件,两个批处理。和一个后缀为F1。F2。F4的版本号。文件。
直接改成BIN,不用能,。
我这刷BIOS的设备没有支持这些文件,能支持在图07上的。。。。求一个。或者谁能解释下。怎么回事。时分感谢。。。。感谢。。。

07    07

网友:
同情你,如果的确非常需要这个BIOS的话我帮你想办法,原因是这个SST的BIOS芯片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不然就帮你读出来上传了

网友:
是很须要。如果方便的话,请帮忙吧。。。。这BIOS我读出来全是FFFFFF,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郁闷了。这几天上坛论又出原来的怪病,登陆了。又让重新登陆。。
贴子题目都弄错了,不好意思。。。
应该是求技嘉GA-MA74GM-S2H的BIOS。。。。。

网友:
可以在系统里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