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电子垃圾堆里收显卡心得!!!

楼主(2011-12-12):
先上图!!!

此种底板的卡就是传说中的爆浆大王!!!有G73/G76/G84核心的..有GDDR2也有GDDR3的..一般爆浆后打显存阻值为短路..故障原因为GPU显存部分短路..在垃圾堆里收这个卡时..目测右上角显存的电容有没有爆浆..如果6.3V也就是下面那个爆了..此卡有50%的概率短路..如果上面12V的滤波爆了..不用想.此卡已挂..哈哈..
图片上的卡拿来时下面6.3V电容有轻微爆浆.所以还有比较大的概率是好的..呵呵..此种底板的卡相对来说故障比较简单..换电容就好..呵..没换之前为大花..
我们这边收电子垃圾时..不允许你拿表测量..只能目测..哈哈..小经验却是花了大价钱才得来的...大家共分享..另外补充下..没有G76核心的..是7600GT..这个卡爆GUP供电电容没多大关系..最多烧个上管..呵呵

网友(点评):
虽然不太明白,但是知道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A:
啊呀,师傅啊师傅。。
请受小弟一拜。
那这个显卡报废了,是不是GPU损坏?
换GPU是不是还可以用?

网友:
台式机的那,我以为笔记本会有这种情况的那

网友:
这经验是个无价之宝,谢谢分享

经验就是很多成败之后的总结,来之不易。

网友:
需要把显存和GPU全换..哇哈哈..还要换电容..干脆直接买个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呀,师傅啊师傅。。
请受小弟一拜。
那这个显卡报废了,是不是GPU损坏?

换GPU有意义吗?

网友B:
{:4_124:看来只能卖废品了 ,还能卖五块钱的

网友:
这经验是个无价之宝,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可惜我们这边没有卖电子垃圾的

网友:
我收垃圾只要不掉件,板子没硬伤,中低端卡(高端卡温度高,一般gpu挂了,花的概率很高)接下来上机器,花的mats,一般来说都是显存虚汗,直接加焊就修复了

网友:
像这垃圾堆里收显卡,得多少钱一块显卡?

网友:
这卡我修过。。板型都是一样的,有7300GT 和7600GT两种。。
一般都是核心供电电容全部爆掉。。。轻者换了就可以。
重的,MOS击穿,开机保护,,换了就可以,,核心不是那么容易坏。。。

网友:
像这种卡回收还有价值吗?

网友:
我和你一样也收了10个这种显卡DDR2显存,坏的原因大多是核心烧了,显存挂了,还有显存上管短路了。

网友:
收电子垃圾就是要眼力与经验,修好都是钱。

网友:
我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显卡,爆电容,换后还是短路,将电源管全拆下还是短路,上电烧,一摸核心,发烫,核心报废了,浪费我时间。

网友:
经验在于积累,更在于总结,然后才能换来金钱。机会都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看得出,楼主是个细心之人。

网友:
我也经常找那些回收的人换一些  只是苦于没经验  换回来的十之七八都修不出来   帖子很好  借鉴一下

网友:
经验是无价之宝,谢谢LZ……

网友(点评):
根据本人多年在电脑城的经验,LZ是个收破烂的行家,鉴定完毕。

网友:
感谢分享,以前在电脑城门口收了好多都不行

网友:
是啊,换GPU练手用用还好

网友:
基本上是显存短路,换完显存核心又坏,这种卡双敏昂达的最多,还有七彩虹的。建议不要收。

网友:
干这行也常和垃圾佬打交道的。最喜欢的就是送上门的,价格比较好谈。

网友:
学习了  那天也去收两个

网友:
我们这边收费板 什么的  10元一个

网友:
这样的垃圾卡多少钱收哦?

网友:
好经验,谢谢楼主分享,以后试试看

网友:
我的昂达7300GT电容也几乎全爆了,换了后还是花屏!

网友:
同意这种卡经常爆电容,这种卡GPU核心供电MOS管,通常比较热,可能还是设计容量不够充分!

网友:
感谢分享你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不错,是无价之宝。

网友:
见的多了,摸索的多了,就成经验了,无价的

网友:
遇到这种卡头痛,修好的很少,大多都是挂GPU  显存

网友:
有时候这样的东西也是宝啊,也是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样的卡拆零件可能还有点用。

网友:
我这边电子垃圾多的是,有三个人门收电子垃圾,我是第一手货员,想要什么都可以找到,只要我想要。象你上面的那个显卡,我看都不看,为什么,太垃圾了。我一般修显存为512,8500以上,太低不入眼。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谢谢楼主给与分享

网友:
这种显卡爆两三个时最好把其它没有鼓的了换了。要不过不到一个月也是会爆的。

网友:
好货源不好找哦.

网友:
可以修一下,还有维修价值!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看不明白。

网友:
路过,不楼主就的是啥意思?

网友:
宝贵的经验啊,谢谢楼主

网友:
我这有好多这样的显卡,就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經驗之談啊

网友:
收废品是个技术活!

网友:
看到图了,之前碰到过,爆浆没修好,下面6.3V的电容爆浆真的没救了吗?

网友:
经验啊真是金不换

网友:
什么都看不见

网友:
这种绿卡我也收了很多,有六七成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学习以i下了

网友:
现在我们这的都被淘过一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_124:看来只能卖废品了 ,还能卖五块钱的

5块钱卖我啊..我这边电子垃圾站卖得贵..15-20一片..

网友:
这个板型的卡主要看显存供电的电容爆浆程度..全爆则显存对地短路..将显存全换后都不行..只有更换显存再换GPU才可以..那样就失去了维修意义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宝贵经验,谢谢了。

网友:
经验就是金钱,经验是钱买来的。要用心体会。

网友:
经验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那风扇还值两个钱哦

网友:
这样的搞招得学学!谢谢啊

网友:
核心不热那就更不对了,热了不能就说有是核心GPU坏了,这样判断是不对的。十分错误。

网友:
楼主 好经验啊

网友:
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显卡吗?

网友:
有没有高手修9600GT的我那个开始以后全是雪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