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笔记本提示Pri Mater Hard Disk:S.M.A.R.T.Status BAD,backup an replace

楼主(2011-12-12):
接到一台山寨笔记本,开机出现Pri Mater Hard Disk:S.M.A.R.T.Status BAD,backup an replace,意思是说:检测硬盘有错,请备份数据,并且还要按F1才能进入到系统,管他呢!按F1就按F1,于是进系统,心想可能没问题了,于是测机,打开客户的硬盘发现有几剖毛片,于是测机开始,不到十分钟电脑就重启了,重启后就直接找不到硬盘,关机再开机又能认得到并且还要按F1才能进去,然后再开毛片,再重启,因为本人没有串口硬盘代换,于是把这台机的硬盘拆掉,装到其它另外一台笔记本上去,测试了都不提示任何信息,并且也不重启电脑了,像这种问题会是哪里有问题呢?求思路!~

网友:
硬盘挂了

出现这个提示硬盘一般是要更换了...你的台机BIOS可能没有开启SMART监测所以不会提示

网友:
硬盘挂了~~~~~·

网友:
换个硬盘吧,换了就好,还有楼主为什么修机子都喜欢看人家机子里有没有A片呢??呵呵

网友:
重新分区吧

网友:
- 引导区数据错误

网友:
硬盘测试过有没有坏道?
这种情况一般是 主板检测到硬盘 坏道较多 提示用户备份资料
故这情况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
觉得是不是硬盘的分区出现问题了呢
重新分个区再看看呢

网友:
主硬盘SMART表出错,也就是说SMART表坏了。有条件的清一下,不过,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看片看的了    换个硬盘吧   这个做个移动的  继续电驴  吧

网友:
试下挂到另外一台机器重写下MBR

网友:
什么都别搞了,直接换个硬盘。

网友:
换了个硬盘搞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