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VGA不显示,用独立显卡就显示

楼主(2011-12-12):
一款 ECS  GeForce 6100pm-m2 的主板。插上VGA不显示,用独立显卡就显示   这样的故障我遇到好多,打值 红 绿 蓝 行 场 都正常。电压行场 5V上下。 红绿蓝测不到电压, 用独立显卡一用就显示。一插VGA就显示不了

高手来看看吧  谢谢了  到底VGA是谁管的啊???难道是 IO  ??

网友:
应该行场不正常。换6100

网友:
加焊6100的北桥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 各位大哥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行场应该有收获。北桥空焊还真不少啊

网友:
北桥虚焊 加焊一下北桥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