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vcm6 主板

楼主(2011-12-12):
不过内存,电压正常,排阻都测过了,没有坏的,收银机用的小板,接成C3-800的CPU
cpu
科技通讯fw
spd供电 负载供电 基准电压 主供电 还有AD线 总线 时钟都要测量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要查。还有你如何断定是内存不过呢?报警了?
同意楼主:
5.0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莫名其妙就点亮了

网友:
楼主的主板太脏了吧 清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