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SW电压为0

楼主(2011-12-12):
显示器为联想的L195WE,故障花屏
拆下电源板,测8脚的12V SW的电压为0V~0.2V

网友:
你提供的信息有限,没法帮你

网友A:
联想花屏一般是屏线的问题,你先清一下屏线接口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花屏一般是屏线的问题,你先清一下屏线接口试试吧。

拆开了,随手测了下电压,不明白这个位置的电压怎么回事

网友:
{:soso_e16  高端

网友B:
12V SW是控制12v开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 SW是控制12v开关吧.

显示器点亮,电压还是为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