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发个土炮做BGA..防主板变形方法!!!要求加精!!

楼主(2011-12-12):
吐血奉献!!!土炮做主板加焊或BGA是主板变形导致BGA失败!!先上咱们的主角:主板一块..螺丝钉二个(可用主板固定螺丝或其它长杆带螺帽的)

另一个主角

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主板桥上面的散热片拆下来..

然后把主板桥上的散热器放到主板背面..把固定散热器的塑料卡换成我们准备好的螺杆并固定好..记得要在散热片和主板底部的接触面放上高温棉..厚一点最好

哦耶..可以上土炮了

这是做个示范..本来是块好主板..哈哈...此方法上土炮后主板会变形..但你会发现桥的这一块还是十分平整的..不会因为变形而导致加焊或做BGA失败了..哈哈..至于主板别的地方变形..可以在下土炮后稍微冷却一下.然后用手按压..冷却至常温后就恢复了..
操作熟练后只要温度控制好..基本能代替BGA机...看个人的手法...无限提高土炮的成功率...
不要崇拜哥...哥玩的是土炮..比不上BGA..呵呵

申明下:有下加热的..散热器下面那个白色的加热砖..温度通过散热片散发到主板桥底部...另外就是--我是无私分享个人经验的..有钱的可以直接BGA机器...拍图打字也很累的..肯无私分享出来已经是一种精神..请不要恶语相向..看不下去绕道就是..此方法只是保证桥这块地方不变形..并没有说主板不变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無法下加熱, 是最大缺點.

网友:
楼主方法到是不错  但是不是太自恋了

网友A:
。。。太不专业了

蹂躏主板啊,心痛啊

你重新直球看看
一定成变形精钢

网友:
这个好像也没有多大作用吧,还是搞个BGA夹具,下面个预热炉那就很OK了

网友:
创新方式值得提倡,但风险太高,就算是老手,估计也不敢拿客户的板子来实践你的这个方法。

网友:
防止变形还是要有好的BGA,,

网友:
BGA是BGA,土炮就是土炮!

网友:
是无铅的板吗? 下面搞个什么加热效果应该要好些吧

网友:
只能搞有铅台式机主板吧,笔记本变形就挂了

网友:
还是花几千买个  BGA省心

网友:
哎,上次一客户修电脑,最后判定NB假焊,用手压可跑码,用850取头加热,锡溶后发现板变形,量桥所有电压没短路,上电后跑码了,心里正乐呵,给桥供电的MOS管烧了,量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不专业了

蹂躏主板啊,心痛啊

已试过20+主板..二块温度高报废.其它都OK..不信你试试..

网友:
没有bga想办法啊     值得学习   胆大

网友:
楼主的想法和做法都很好!

网友:
用土炮用到这个效果很不错了,学习了

网友:
不错,就是、、、有点、、、自恋,哈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晕,我用xxxxxx的380做sis648 661的北桥,经常主板变形,顶得不够,就塌下去了,顶得太狠又凸起了啦,次数多了又掉焊盘,主板也鼓包了,做北桥成功率奇低。
看了你的土炮,使我很开眼界,很受鼓舞

网友:
没有多大作用吧, 我也是用土炮,搞板也不变形。

网友:
左维修就是要动手能力强 有想法,顶一个
不过 有条件还是要弄BGA  要都用土炮,那BGA就没有生意了

网友:
无法显示图片,LZ不如弄文件可以下载就好了,期待论坛早日处理好,部分网同无法显示图片的问题。

网友:
太不专业了吧?比山寨还山寨啊。至少你放板的底座能不能换个东西啊?

网友:
这样桥下面的温度会不会升得很慢 土炮掌握主要在人,手艺要好才玩得转

网友:
好像没有下加热哦 我用的也是全套不足1000的替代品 但是你这个好像。。。看着有点悬。。。

网友:
看的不太清楚

网友:
不错,学习了,我是自己搞来耍的,土炮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不错,可以参考一下!这就是土炮的奇特之处!呵呵...

网友:
低调低调。。不要太自恋哦~~~